接线端子压线导致的短路故障

楼主(2013-03-24):
接线端子可靠性筛选发现各种失效模式和失效机理,可引出大量经验教训和排除各种隐患,为改进设计、工艺、检验和使用提供科学依据,它也是修订和制订接线板技术条件的重要依据。
接线端子可避免钢制金属件和铜导线在潮湿的环境下的电池效应。相应的Ex防爆特许组件认证号可在接线数据下查到,与接较细导线的外形尺寸较小的姐妹型号相类似,可接导线截面大于6mm2的
端子
的外型尺寸也经优化。
插针插孔大多采用导电性能良好的弹性铜合金材料机加而成,表面采用镀银镀金达到接触电阻小及防腐蚀的目的。没有可靠的接线板,就没有可靠的系统工程。失效与可靠是相对应又相互联系的一个矛盾体的两个方面。
接线端子必须同电热器压线端子上的导线相对应,杜绝因压线造成的短路事故。未紧密烧结的陶瓷材料、类似材料或绝缘珠不能用做附加绝缘或者加强绝缘。其根本原因是类似材料,在烧制过程中,常常会有空洞或者气泡在材料里面。如果进入潮湿的使用或者储藏环境,材料的性能常会受到影响,所以如果类似材料要用作附加或者加强绝缘,一般要通过红药水浸泡测试,分析其是否紧密烧结。穿孔的焊针必须准确定位,尺寸合适,均衡放置,并具备良好的可焊性,这样有利于插入和焊接。
在
接线端子
整个装配过程中必须经得起热处理产生的高温冲击,在焊接中主要采用红外预热和对流预热使热量传导至焊针和锡盘界面以熔化焊锡膏。触头抗熔焊性能差,在启动电动机或线路短路时,大电流使触。头焊牢而不能释放,其中以纯银触头较易熔焊。交流接触器的主触头应选用抗熔焊能力强的银基合金,如银铁,银镍等。
接线端子 www.nachi.com.hk

网友A(2013-10-10):
广告不错,很好

网友B:
不要提接线端子了,曾经因为接线端子烧掉了3个电柜,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