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求CP1H--XA40伺服拉线图

楼主(2013-03-24):
控制一个伺服电机,驱动器是埃斯顿的,型号为PRONET-E-20A
都 搞迷糊了,什么是差分,什么是集电极,是不是PLC的0.00接原点信号
100.00接CW 100.01接CCW。COM接CW-和CCW,还有哪些要接的,请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2013-04-26):
一般的驱动器接上正反转端子和GND,模拟量给定两根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