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GX Developer8.86Q不支持浮点数据传送模拟吗?

楼主(2013-03-24):
上图是在GX Developer8.86Q中模拟,下图是在GX Works2中模拟,CPU都是Q00。谢谢大家!

网友A:
看手册不仔细啊!浮点数是32位的,被存放在D1,D0里面,所以,传送的指令应该是DEMOV才对,你重新打一遍,应该可以仿真了。为什么在GX-WORKS2中能这样仿真运行,我还没研究过。
下载积分:+1(358273433) 热心助人!

楼主:
EDMOV只有通用型PLC支持,Q00输入不了。不加D是将指定的软元件中存储的32 位浮点实数数据传送到中指定的软元件中,加D是传送64位浮点实数数据。谢谢你!

楼主:
我后来仔细看了一下手册,说是基本型QCPU中只有序列号的前5 位数为“04122”以后的PLC支持这个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