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4):
如图,西门子400PLC,用的DP和马头的拧紧机通讯,顺序是14-13-40-12-20-11-8-7-10-9;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在线监视硬件配置,40号站(包括40号站)通讯不上,我把12号站的DP接头从拧紧机上取下来(接头线不动,拨码在OFF,即终端电阻不接入)后,40号和12号通讯不上,其他正常,传输率我从9.6kbps到1.5Mbps都试过,但就是链接不上这两台单机,我检查过单机的站号和硬件配置里面的站号是一致的
有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的高手帮忙解释下是什么问题
另外,这套系统里,我走了2根PROFIBUS网路,profibus1和profibus2中有同样的站号,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研究了一天了都没调好,我是新手,麻烦解释的稍微详细点了,麻烦了,谢谢
补充下,之前使用时正常的,今天加了2个站,20和40,其他没有改动,13、20、40是完全一样的东西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做发动机行业的?
SF灯有没有亮呀?看看报警内容才清楚点。
承接电气编程,非标设备开发维护

楼主:
做输送行业的 后来解决了 是因为厂家的拧紧机的一个参数调的不对 导致通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