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输入模块 诊断信息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3-24):
买的2手的 侧面的订货号 就是 (6ES7 321-1BH01-0AA0)
怎么硬件诊断 还是个数字量输出 订货号是???呢
模块不可用(I/O 访问出错或参数分配出错)
预设值/实际值不匹配:
(插入的模块和组态的模块类型不同)
- 期望的型号: 数字量输入 (6ES7 321-1BH01-0AA0)
- 当前型号: 数字量输出 (订货号 = ???)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我还有一块 输出模块 6ES7 322-1BH01-0AA0
我从地下的缝里看了下 发现输入 和 输出 的电子板 一样 上面摆的元器件 也是一样的!!!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要先硬件组态才行
东方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