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4):
开始三菱伺服器MR-J3-100A报警AL.E9,检查输入电压都正常,表明伺服器硬件电源电路故障,就先用电脑备份出参数。更换一个新的伺服器MR-J3-100A上去,写入之前备份好的参数进去(PA19已改为000c),之后断电在上电,伺服没有报警,但是伺服电机不动,触摸屏上移动数据也有反应,定位模块轴灯也亮,但是伺服器上显示的数据一直都是0,电机不动,丝杆没走动。后来一一核对参数也都是对的。实在没有查出原因。后来干脆把坏掉的那个伺服器的信号板拆下来再换到新的伺服器里面,就能用,电机能正常运行。虽然问题勉强解决了,但还是不太清楚问题出在哪里,难道是伺服器站号没有设置对?关键我的两个轴两个伺服器都是分开控制的,跟站号没有什么关系吧。请哪位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这确实奇怪,从你的描述上不好分析。
有无接线图或给出几个主要参数的设置情况?

网友B:
J3-100A 还是J3-100A(GA) 这两个参数不一样的哟!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C:
OPC是关键

网友D(2013-05-01):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找不到原因  一直没解决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虽然是单个轴,但还是要设置站号和波特率的,不然伺服控制系统会出错!

网友F:
你没有说的太清楚,最好把所有参数上传,讨论分析,

网友G:
你重新核对一下型号吧,如果后面有 ”—XX“ 是绝对不同的,要对清一个字都对上才能用的。

网友H(2013-08-24):
和楼主遇到的情况差不多,不过我的不是三菱的伺服电机,伺服电机刚开始正常,但是过了几个月之后发现伺服电机转速超过1400转就自动停了,而且伺服驱动器上也不显示报警。原来工作电机是在1700转左右!郁闷中

网友I(2013-09-29):
我遇到的情况是伺服驱动器断电后设定的数值就自动变为“0”,每次上电后都需要重新设备参数,以前没有这种情况,换过变压器后发现了这种状况,哪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I:
忘了,自从换了变压器之后伺服驱动器上就报警“E3”,编码器线也重新接过,断电后可以消除报警,过一段时间报警又出现了,换的变压器放在伺服驱动器旁边,但是另外一个伺服驱动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