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4):
今天在工程上面看到个新仪器,叫激光测距仪,用在汽车涂装线上(平移车),装在小车上,在墙上装一个反光板,就能测出小车距离墙有多远,小车在提前到辊道是减速行走,到达辊道时停止,蛮准确的,不知是怎么达到这样的效果的,很准的。。。。。

网友A:
告诉你基恩士的激光测距仪那是相当准的,而且精度很高,现在重复精度可以做到0.1个微米,我们都在用

网友B:
这个叫镭射测距,一般用在需要绝对定位的远距离运输轨道设备比较多,有几米的也有几百米的有效范围,劳易测等主流品牌用的比较多。顺便说一下,不要用肉眼直接去看镜头中心点的那道红光,以前老外培训时那么说的,具体就搞不清了。

网友C:
发点照片上来看看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镭射测距,一般用在需要绝对定位的远距离运输轨道设备比较多,有几米的也有几百米的有效范围,劳易测等主流品牌用的比较多。顺便说一下,不要用肉眼直接去看镜头中心点的那道红光,以前老外培训时那么说的,具体就搞不清了。

激光对眼睛的损伤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镭射测距,一般用在需要绝对定位的远距离运输轨道设备比较多,有几米的也有几百米的有效范围,劳易测等主流品牌用的比较多。顺便说一下,不要用肉眼直接去看镜头中心点的那道红光,以前老外培训时那么说的,具体就搞不清了。

激光不就是镭射么
  • 下载积分:+1(畅游elevator) 师傅说的很对,镭射就是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点照片上来看看呢

    这是我在工程上拍下来的
  • 下载积分:+5(乌龟船长) 热心助人!
  • 困难像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

网友E:
    它是利用激光的相干性原理来测量的,精度能达到光波长的等级,即定点位置的反射光波1和动点(测量点)的反射光波2相互叠加(峰对峰,谷对谷),他们之间相差N*波长,而N可以从回讯频率中得到,由此知道两点间的距离,一般用在极精确的测量上,如一楼所说,keyence的此款产品比较有名!想对激光比较了解可以查查相干公司网站,其是国际上顶尖的商业激光公司之一,www.coherent.com.cn

网友C: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17064-fpage-0-toread--page-1.html
    这是我们项目中应用的SICK激光测距。一共用了25台.检测移行机最远的是3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