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用过USB转232转接线连接过S7-300的

楼主(2013-03-25):
哪位朋友用过USB转232转接线连接过S7-300的

网友A:
引用楼主linsf于2013-03-25 09:31发表的 哪位朋友用过USB转232转接线连接过S7-300的 :
哪位朋友用过USB转232转接线连接过S7-300的
S7-300的哪个口呢?
CPU?那是MPI,基于RS485的……

网友B:
我连接过,不过中间还有一段转接线,不是USB--232直接连接到S7-300的。

网友C:
其实,MPI电缆就是这个原理嘛 但是只接连接肯定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