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5):
三菱PLC的闭环控制编程方法是怎样的,站里都只是说说没有实例看看,望站指导都导一下不懂的我们。如编码器信号为高速C253,应怎样编?步进马达加编码器闭环控制。当然会的师父都可指点指导一下。

网友A:
真的希望有前辈发个学习的例子上来看看,最好有注释,谢过了

网友B:
楼主,你要先弄清楚什么是闭环控制,什么是开环控制,再想想编程的事
当设定的目标值和反馈的实际值相等时闭环控制就完成了
谢谢你的提醒,我当然知道,步进马达加编码器返馈信号来定位的就闭环,反之没用编码器返馈信号的就是开环~。伺服电机就可在驱动器里设置闭环或开环。

楼主:
还是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啊,站长杨工师父~~出指点一下吧~~

网友C:
如果是伺服, 通常是加一个FX2N-1HC,读取伺服的反馈值。一般伺服的反馈都是差分脉冲,所以不能用自带的高速输入接口。

如果是步进,通常是加一个编码器,再接到PLC的高速输入上。

C235的用法是这样,需要程序里输出它,比如|M8000|----------------------(C235 K999999)

然后编码器转动的时候,它的数值就会有变化。

具体编码手册上有讲,定位的这这个,有专门的定位手册:http://down.ymmfa.com/?id=235
比如M8000---C245 K999999
M100-------DDRVA  K1000 K20000 Y0 Y4
后面要怎么样做?
杨工请指点指点吧谢谢
  • 下载积分:+1(cheng007297) 热心助人!
  • 特别提醒大家:

楼主:
    有没有知道后面怎做的兄弟~~请说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