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求教12轴的绕线机用plc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2013-03-25):
想知道一台12轴的绕线机用plc是怎么控制器的?要加哪些功能扩展模块?

网友A:
那个一般都是用工控计算或者单片机在控制 PLC控制的很少

网友B:
可以选用台达的10mc运动控制器走总线控制,可以多轴电子凸轮及动态修改12轴的绕线机小菜一碟!!!

网友C:
建议用运动控制器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