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焊锡机器人的进来

楼主(2013-03-25):
焊锡机器人有点用触摸屏输入,有点用示教器(手柄一样的东西)输入。触摸屏和示教器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触屏的基本都是和PLC一起工作的,画面可以定制, 示教器的都是标准的烧好的程序。各有优点,PLC+触屏的便宜,示教器+专用控制器相对来说贵一点点。专用控制器工艺上可能会成熟点,具体要看机器。

网友B:
请问楼主,不懂的可以看吗,真正懂的凭啥要进来。

网友C:
触摸屏的是用脉冲型的电缸,手柄的是I/O型的电缸。说放便,肯定是用触摸屏啦!

网友D:
也不是全部,触摸屏和PLC相连接一般来说是固定在工作台上面的,设置流程,时间·····手柄也有相对功效,手柄方便在机器人现场的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