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2N-4AD采集程序

楼主(2013-03-25):
我用FX2N-4AD同时采集温度湿度,都是电压输入,温度在CH1,湿度在CH2,然后再组态王中显示,湿度值正常,但是温度总是显示我设置的最大值,我用万用表测4AD的V+和VI-之间的电压,温度和湿度都是2V左右的电压,程序我用的也是书上原封不动的CH1和CH2进行电压采集的程序,我不知道我问题出在哪儿,很焦虑。。。

网友A:
会不会这个AD模块被人改过缓冲里面的参数了?建议回到初始值,若还是报警,那就是模块的问题了。

网友B(2013-05-15):
楼主能不能把你的采集程序给我参考参考,我在做学校的毕业设计,我要采集一个水箱的液位,现在遇到了一些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