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pace程序传输密码忘记

楼主(2013-03-25):
在于PRO-PACE触摸屏传输文件的时候需要一个密码,但是这个密码都忘记了,怎么办

网友A:
可以覆盖安装的。或者进入触摸屏系统清空内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覆盖安装的。或者进入触摸屏系统清空内存。
那程序不是也没有了

楼主:
没有密码不能传输,恢复系统程序没有,有没有清除密码的办法

网友C:
直接重新安装 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