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 ,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3-03-25):
接近开关的0V对地了(与大地有阻值)这算正常吗?接近开关会受到干扰吗?
还有就是开关电源的0V可以与大地相连吗?

网友A:
當然不可以,大陸一般是3相5線制,U V W 零線(就是所謂的0V) GND 。臺灣的話就是3相4線制,沒有零線。
尤其是開關電源更不能用地做0V ,雜訊非常大。電子測試上對電源的純淨度要求很高。明偉的開關電源50w的雜訊應該在100mmA以內。功率高的以此倍數遞增。雜訊超出標準的一般就是高仿。
我以前用到過高仿的,測試治具達不到要求,浪費了2天時間按才找到原因,用示波器才能測出來

网友B(2013-05-31):
要测试的话要选用精度高点的去试。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