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三菱例子的变址问题

楼主(2013-03-25):
这是一个检索数据的例子,但在变址时不懂了
LD X0
SER D1 K50 D20 K10
MOV D23 Z0
MOVD24 Z1
SUB D0 D1Z0 D30
这个D0是检索数据的总和,D1是检索数据的第一个值,D23是检索数据的最小值的位置,
那怎么D1Z0就是数据的最小值了?
请教教。。。

网友A:
你的理解是对的

楼主:
但还是不明白,能具体解析下吗,拜托了。。。

网友B:
这指令是这样的:如果D1--D10中最大的数和最小数在的位置,规定是放在D24,D23中,这是要将D23,D24所在的位置编号送如变址Z0,Z1中。将数据综合D0减去D1---D10中最大数和最小数,最好放在D30中。就是这样,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