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5):
要做个电热丝的PID温度控制,把电热丝的温度控制在正负2度之内
请教下有什么方法
电热丝温度在100度以下,是拉直的一根细丝长度300mm到500mm按不同产品有变化
阻值和加的电压还不确定

网友A:
用温度控制器来控制接触器或者固态继电器,精度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 下载积分:+2(king125)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温度控制器来控制接触器或者固态继电器,精度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但电热丝很细直径只有1 mm左右,怎么测量温度啊

网友B:
    溫控器+SCR
    將熱偶線用夾子類固定電熱絲上
  • 下载积分:+5(king125)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溫控器+SCR
    將熱偶線用夾子類固定電熱絲上

    能再说详细点吗?
    电热丝中间一段会用来做热切割用,不能夹东西
    前面说的温度有问题可能会过100度

网友C:
    有些问题,如果你不说清楚,别人很难帮助你的。
  • 下载积分:+2(king125) 热心助人!

网友B:
    熱偶線壓接於電熱線前端或後端
  • 下载积分:+5(king125) 感谢!

网友D:
    楼主是要控制电热丝的表面温度,要用非接触式的测温方法,试试红外线的,不过光点可能不好对,要做实验才知道。
  • 下载积分:+2(king125) 热心助人!

网友E:
    电热丝的温度不能用温控器直接控制,因为它断电之后温度会迅速下降。建议用调压器和温度计来实现
  • 下载积分:+2(king125) 热心助人!

网友F:
    直接用调整电压的方式来做。不过电热丝的两端要用弹黃来应对电热丝的伸缩。用一个调压器和一个36V的变压器就可以根据不同的产品来调节不同的电压来做切割
  • 下载积分:+2(king125) 热心助人!

楼主:
    先谢谢大家的意见
    参考了个旧机台,是测量了电热丝两端的电压和电流(可能只测了电压)做反馈来控制一个调压模块,来控制输出的总功率,
    但能不能直接控制调压模块使输出的功率一定,用温度反馈来对比,再进行调整,这样能不能控制温度稳定,电热丝温度上升后电阻值变化会不会造成影响
    有没有做过类似项目的给点建议

网友G:
    我想做一个胶袋封口机,里面的发热丝也想用什么稳定温度,但参考好多机器都是调电压的,而且是手动的,   楼主找到方法上来告诉我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