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交流伺服器报位置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3-25):
一台交流伺服器,脉冲控制电机,但是老是报位置出错,是PLC脉冲出错,还是电机本身出错,我的电机和驱动都是杭州产的英迈克电机及驱动

网友A:
应该是脉冲的错误!你在向导中的PTO/PWM中找一下起始步脉冲数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