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改程序

楼主(2013-03-25):
谁可以帮我改改程序的 是三菱PLC 2N
程序如下 怎么改D273的值 改了后不影响其它的程序
谁能帮帮我啊

楼主:
D273的值取之于那个位置啊 怎么修改它啊

网友A:
改数值,在监控的时候修改啊!程序里怎么改啊!
在监控的时候右击寄存器,修改寄存器数值就可以啦。我没有下载程序,你说的这个寄存器是不是加密的寄存器啊!

楼主:
现在在屏上改不了 了啊 屏能不能一直给它这个值的啊 屏是 GP2500

网友B:
那就简单啦~~你找一个没用到的寄存器如D280,D400等等,大把的!代替它,再输入自己想要的数值不就好啦吗

网友C:
你这个程序里关联太多,D273的数值设计到变址和WAND,若非现场监控一下,非常难以分析是哪个地址的数值写入到D273,甚至有可能根据条件的变化,D273内的数值会随之变动。

楼主:
它是一开机就给它一个值 后面就不会改变的了

网友D:
我也不懂
PLC交流千人群:57512954

网友E:
D273固定不变好办,可在程序中直接给定一个值传送到D273,删除那些传送到它的寄存器就是了。

网友F:
D273不是一个固定有值,不能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