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5):
如题:要求1.一个变频器,控制四个马达电机启动。方向只需要一个方向。(在选型的时候也要考虑变频器功率多大)。 与FX系列PLC程序所控制启停,每个电机可以单独启停,不受其他电机影响。
要求2.电机要实现7段速速,如何实现。如果每个电机加使用一个变位器,可否实现7段速度。
  请大家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四个电机同时运转吗
  • 下载积分:+1(小珠珠) 感谢!

网友B:
    这个题目如果在实际中运用,实在是胆子有点大。
    要求1可以在变频器输出端加装4个接触器(接触器线圈要并联阻容)来分别控制电机起停,不同转速只有靠减速机实现了。要求2可以实现4个电机的同步7段速,但每个电机分别用电位器控制,我想不出来。
  • 下载积分:+1(小珠珠) 感谢!
  • 吾生有涯,而知无涯!三人行必有我师!
    Email:   hfzwz@qq.com

网友C:
    要么多段速  要么模拟量调速,同一时间有且只能有一台电机在运转啊
  • 下载积分:+1(小珠珠)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多段速  要么模拟量调速,同一时间有且只能有一台电机在运转啊

    可以同时转,也可以想要那个转就让那个转。不受其他电机影响。分开也可以,同时也可以。

网友B:
    4个电机分别起停可以用接触器实现,如果4个电机要求是不同的转速,可以用滑差离合器控制,这样的话变频器你都省了。
  • 下载积分:+1(小珠珠) 热心助人!
  • 吾生有涯,而知无涯!三人行必有我师!
    Email:   hfzwz@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个电机分别起停可以用接触器实现,如果4个电机要求是不同的转速,可以用滑差离合器控制,这样的话变频器你都省了。

    还需要PLC程序来控制,开关在触摸屏上可以表示出来。

网友D:
    没见过这么做的。呵呵。
  • 下载积分:+1(小珠珠) 感谢!

网友E:
    疯狂,这困难大了
  • 下载积分:+1(小珠珠) 感谢!

网友F:
    是不是得需要特殊元件啊!  比如可控硅之类的。
  • 下载积分:+1(小珠珠) 感谢!

网友G:
    电机可以采用不同极对数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好办了。
  • 下载积分:+1(小珠珠) 感谢!

网友H:
    想象力太丰富了
  • 下载积分:+1(小珠珠) 感谢!

网友I:
净给自己增加压力啊,安全稳定运行才最重要,
  • 下载积分:+1(小珠珠) 感谢!

网友J:
    可以做到!!試問4個電機的容量差異!電機的特性表有些變頻器可以由可定義接點選定!7段速如是固定的可以以接點選定當然您要以人機顯示可以使用模擬量或是通訊達成!單一電機除接觸器外需加過載電議保護 龍門電鍍天車最多有看過10段速的以上的 變頻器選定須以最大電機店流乘以6為選定基礎
  • 下载积分:+1(小珠珠)

网友K:
    实际应用意义不大,我也从没见人这么用过。不过如果只是讨论一下到是可以。一般这种情况最直接的就是四个变频,各自装电位器。一般电位器只能无级从最小到最大。其实没办法成段速。如果不考虑电机之间的相互差异,那么四个交流接触器拖四个电机,上面的变频容量相对选大。应该可以实现各自启停,在屏上也不过是画面的问题。一个变频一个电位器,理论上只能是四个电机控制同样的速度。他可调速,确不是段速。一般7段速控制还是有的,你可以在每个变频上设置7段速,每一段用一个中继,挂一个PLC输出点,理论上可以做到段速控制。也可以通过屏控制,关键是成本相当高。设备看起来也有点扯淡的嫌疑。当然其实没有实际没有发言权,不知道四个电机的本身物理差异是否对变频有影响。

    如果撇开不谈。1,四个单独启停,同时启停肯定是可以做到的。通过屏做也是没有问题的。2,电位器调速一个变频理论上一个电位器,只能是四个电机的速度同时调。可任意,确实现不了段速。如果段速控制用变频本身的段速,外加中继常开控制,通过PLC控制中继,然后各自的段速各自控制应该可以,但是每个电机应该是同不了步的。不过四个电机同时启动、停止,瞬间电流可是不小啊。

    闲扯完!
  • 下载积分:+2(小珠珠) 感谢!
  • 山河今仍在,壮志在何方?

楼主:
    多谢大家给的建议。非常谢谢。
    我要说的是,公司之前在瑞士买的一台机器,控制系统大概是用单机片(或者是上位机)--我之前有发过图片。我不知道到底是那一种。,,,因为这台机器效益太低,准备改造用三菱PLC控制,程序重新写。 我去检查它控制电路,发现四个小电机马达,只用一个变频器控制(前面说的加四四个交流接触器完成)。 变频器品牌是{丹弗斯的) 如图
       U,V,W输出端直接进入4个交流接触器 在接马达。调速度装置在右上角部分加的电位器。  如果是三菱的一个变频器可以这样设计的吗。谢谢!

网友L:
    题一实际应用不大,大功率变频器拖小功率电机时会引起机械谐振,单独启停是可以实现,题二,变频器只有一个三相的输出端是不能同时输出四个不同的频率,模拟量只能接一路输入,实现每台电机不同的七段速度无从谈起
  • 下载积分:+1(小珠珠) 感谢!

网友M:
    说句实话,看了半天只能说无语
  • 下载积分:+1(小珠珠) 大师,有什么建议没。

网友N:
    有的变频器有这样的功能,可以考虑变频器的选型。
  • 下载积分:+1(小珠珠) 感谢!

网友O:
    四个电机共用一变频器,同时控制四个电机,七段不同的速度,怕是做不到吧
  • 下载积分:+1(小珠珠) 感谢!

网友P:
    够大胆,可以用段速控制啊

网友J:
    亮女可以說您的機構時啥嗎?不要再去討論原來控制如何如何那是過去式,,看看您現在想如何改!看看您現在想如何改比較實際,那台變頻器估計15~30P的貴得很
    就買國產的或您說的三菱或安川變頻器同單一電機控制快樂多啦!又不用頭疼
    歐洲機構光是原廠技師出差費就夠改成國產品啦!
    說說以前遇過的歐洲機械廠電控技師出門就要5000歐元沒換東西還不包吃包住包玩包飛機為期一星期出差的費用!
    光是報價就把老闆下的倒退3步!最後改成三菱的還有剩
    花點心思!改成國產容易維修在加改造試車一星期還有多餘的預算來去酒店幫忙困苦同胞一個團的好幾天吧
    三菱的有ㄖ版(NA) 歐美版(SC) 中國大陸板(CHT) 如果改成歐美版的變頻器依樣有機會
  • 下载积分:+1(小珠珠)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亮女可以說您的機構時啥嗎?不要再去討論原來控制如何如何那是過去式,,看看您現在想如何改!看看您現在想如何改比較實際,那台變頻器估計15~30P的貴得很
    就買國產的或您說的三菱或安川變頻器同單一電機控制快樂多啦!又不用頭疼
    歐洲機構光是原廠技師出差費就夠改成國產品啦!
    說說以前遇過的歐洲機械廠電控技師出門就要5000歐元沒換東西還不包吃包住包玩包飛機為期一星期出差的費用!
    光是報價就把老闆下的倒退3步!最後改成三菱的還有剩

    我其实没有客观去讨论原来的控制,其实我就是用三菱品牌改装系统来的,我只是在想别人一个变频器控制这些马达。我是使用三菱一个变频器控制四个,还是分开比较好。
    我只是问问大家对此看法及建议。谢谢

网友Q:
    请教师傅们:台达变频器 M3,M4,M5是三段速端子,但各端子具体频率是多少请问具体怎样设置啊。感谢各位指点

网友R:
按你的要求一个变频器和四个电位器控制四台电机,实现7段调速。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应该再加四个接触器,实现7段调速用的就是转子串电阻的方法,用plc控制四个电位器和接触器完全就可以了,变频器在这里起不了什么作用了就。
下载积分:+2(小珠珠) 感谢!

网友S:
四台电机同时转的话,即使用不同的减速器,那么你每次改变速度都是4个一起变的啊
下载积分:+1(小珠珠) 感谢!

网友T:
不晓得
下载积分:+1(小珠珠) 开始学习吧

网友U:
只要将输出切换就可以了 7短速可以用3个DI点来2进制实现九可以了 要考虑很多因素的 这样切换
下载积分:+1(小珠珠)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