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电机正反转求指教

楼主(2013-03-25):
描述:程序执行部分
我想写一个电机正反转的程序,先正转5圈,再反转10圈,再正转10圈,反转10圈。。。这样下去,没转过一次时停0.5s,可是我的程序只走到红线部分,之后就不动了,用定时器可以实现正反转动么

网友A:
你要的循环跟for……next指令根本是两码事。
for……next指令是使某段程序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执行n次;
而正反转的重复运行是设定某些条件,使正转之后进入反转,反转之后进入正转。
条件如何设定,你再想想?
感谢!刚接触不太懂呢

网友B:
不懂都是大神阿
主要是我太弱了,都要弱爆了

网友C:
知道电机转一圈多少时间么,还有总得先制动停车再反转吧
一圈一秒啊,转过10圈之后停0.5s

楼主:
还是只发前一段脉冲,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D:
你用M0的下降沿来置位M1试一下。另外你这个程序按下X1后电机停不下来。还有复位T0和T1是多余的。

楼主:
监视模式,M0为什么不通呢,输出也是off

网友E:
m8029我记得是定位指令完成之后导通一个扫描周期的吧,再者你这个程序中在一个扫描周期中之前已经rst m0了,m0即为低电平,所以之后的程序都是不导通的。觉得你还要了解一下PLC的运行机制。

网友F:
正转之后M8029输出
t0定时
时间到反转,m8029复位
t0断开
程序条件不足
下载积分:+1(超级菜青虫) 正解

网友G: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H:
M8029是一个周期导通,下个周期自动OFF,你可以把它当作大一点的脉冲型号
你要它和定时器作循环的话,先用一个M把M8029保持住吧。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I:
fdghjkll;fdsagdsfhfgjfd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坚持!!!

网友J:
M8029使用不正确造成的

网友K:
M0被M8029给RESET了,所以不ON
用步进写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LDI M0
ZRST S20 S22
LD M0
SET S20
STL S20
.
.
第1段程式
.
.
LD M8029
SET S21
STL S21
.
.
第2段程式
.
.
LD M8029
SET S22
STL S22
.
.
第3段程式
.
.
LD M8029
SET S20

网友L:
先SET M1,然后再 RST M0,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M:
描述:正转
描述:反转
描述:正转
你有双线圈出现!!

网友M:
好像第三个有点问题,不过应该就是这样设置的,具体你查一下手册吧。

网友N:
正反转交替转的话,Y2方向没有改变,方向不会发生变化的。如果正转Y2是ON,那反转时必须得把Y2置OFF。你试下,如果好了,也给说下。

网友O:
程序中M0是矛盾的,还的M029是运转完后只导通一个扫描周期,不能做为T的条件,所以不能反转

网友P(2013-04-24):
这么做能达到你的要求不

网友Q:
都是高手
每天一点点

网友R:
我是看不明白

网友S:
30楼的程序 相当好

网友T:
调试调试就可以了 不要急

网友T:
你们还会看 程序都看不清 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