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菱PLC与电能表通讯

楼主(2013-03-25):
大家好!请教一下,哪位师傅有做过三菱PLC与电表RS485通讯呀。我想用PLC读出电表度数,然后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希望大家能提供宝贵的意见指导一下小弟。有电表型号及案例更好啦!

网友A:
本人用过台湾AXE和川得的电表,通讯格式为MODBUS RTU,直接与人机联接就可以啦,不需要通过PLC
每天好心情

楼主:
高人,能否说的再详细些呀。

网友B:
只要通讯协议支持就可以

网友C:
兄弟我做过,跟三项电能表通讯,只读不写,用的2N485ADP,给你的建议就是注意数据间隔,不然熟读读上来有干扰
要写的话还是3U比较好,有c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