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阵列在PLC中的应用,请指导一下

楼主(2013-03-25):
小弟要写一个程序,配方中包含的点较多,听说可以用阵列,请问阵列怎么写呢?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ABC
a123
b456
c789
Aa就是1 Ba就是2 类推。。。。输入是6个点 做出9个点的功能。

网友B:
三菱的晶体管输出PLC有矩阵指令,8iX8O可以扩展为64输入!!!要外配矩阵板!!!多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