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求助;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3-03-26):
厂里一台抛光机;用的是三菱fx2nc的plc;有一个位置测量的编码器;连接的三菱触摸屏;a.b2相输入x0和x1点;plc的扩展模块只有fx2n-4ad和fx2n-4da模块;没有编码器特殊模块;为什么在触摸屏上能显示编码器数据呢;谢谢回答;

网友A:
你用哪高速计数器?如C235传送到触摸屏里的某个寄存器里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B:
FX系列plc使用编码器不用特殊模块即可高速计数。
AB相编码器接X0和X1点应该是使用了C251,你搜索一下程序中用到C251的话,该计数器内数值即为编码器的当前值。
下载积分:+5(catfree) 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