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80MR连接到第二个FX2N-16EX没有反应

楼主(2013-03-26):
昨天碰到个问题,公司一台FX2N-80MR的PLC输入点不够了(要修改程序),因为原来已经连接了一个扩展单元FX2N-16EX,昨天又连接一个FX2N-16EX上去了,第2个扩展输入外面指示灯亮的,程序里面没有反应,高手知道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地址没有分配对。

楼主:
第2个应该是X70--X77,X100--X107吧,我用了X70---X77,程序里面没有反应,那个地方还有问题啊,谢谢

网友B:
扩展输入有个电源的公共端要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