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蛋分级机系统中动态称重的精度问题

楼主(2013-03-26):
问大家一个关于鸡蛋在流水线动态称重的问题,要求误差不吵过3g,由于称重传感器比较灵敏,容易受周围电机的干扰和输送带抖动等因素影响,请问高手们如何解决这些干扰因素的影响,保证精度。

网友A:
这个精度比较高,没搞过,楼下的回答吧
另外想问下,你是单个称的,皮带线?

网友B:
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就是速度问题了,如果速度不是很快的话,是可以实现的,另外你是分选还是称重,分选应该好做一些。

网友C:
给你一个鸡蛋在流水线称重分选的程序要不要?

网友D:
要从机械结构上入手。
如果干扰本身超过了精度要求,控制上是无能为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