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看看

楼主(2013-03-26):
为什么仿真的时候Q4.1不动作?

网友A:
程序里 明显已经动作了啊
你是指 仿真没动作? 我看你仿真软件没在STOP上啊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你讲cpu运行开关拨到run-p或者run上,同时确认是否已经下载现有的程序。

网友C:
要不是你的程序后面有Q4.1

网友D:
因为你的PLCSIM在STOP位置

网友E:
你明显在STOP 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