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铭牌识别电机。求现场高手来解,在线等

楼主(2013-03-26):
客户有个这个电机,坏了,想找到替代型号。
恕我无能,不懂这个。。。280v。。还不知道是直流交流。
上了德国谷歌 什么都查不到。。
求教这个电机的路数。
还有选代替型号,其他品牌,不同转速阶可。

网友A:
控制电机形式:如变频器控制,接触器控制......

网友A:
你这电机干嘛用

网友B:
伦茨官方:
http://www.lenze.cn/lenze/

网友B:
http://www.lenze.cn/zh-cn

网友C:
wenku.baidu.com/view/693985da7f1922791688e823.html
仔细找找
坚持不放弃

网友D:
应该是直流电机吧,上面是主电压,电流,下面是励磁

网友E:
是直流电机,做什么用的。

网友F:
靠,德国货都这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