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105功能块的问题

楼主(2013-03-26):
请教一下师傅们,fc105是直接调用吗?不需要在里面写那些转换程序了吧?可是我这个PIW304的值为什么是32767呢,而且输入的电流变化它也不变,我就是直接在库里调用这个功能块,其他什么多没有。还请师傅们多指教!!!模块是AI 8*12BIT 331-7KF02-0AB0

网友A:
1、FC105可以直接调用。
2、32767代表你的输入溢出了,请检查你的模块接线。
Good Luck~

楼主:
谢谢,那这个什么样的信号,就是在组态的时候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其他转换什么的多是自动完成的了??还有这里设置的上下限就是工程要求的数值是吧?还有fc105本身块是被保护的是吧?(在库里直接调用)

网友B:
. 还有模块的档位设置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谢谢设置过的,还有如果out的值用于显示还要转成整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