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请指点伺服控制

楼主(2013-03-26):
三菱PLC如何控制松下伺服马达

网友A:
我也是刚弄玩一套伺服,刚开始的时后,也和你不知道怎么办,我建议你先研空一下松下伺服的说明书,
第一先搞清础你要控制的模式
第二完成接线
第三利用简易的程式进行简单的控制
第四应用
有问题在提出来研空

网友B:
楼上哥们说的有道理呀!!

网友C:
在位置模式,脉冲控制
请指点伺服控制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