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DA模块模拟量电压输出时IOUT端要短接么

楼主(2013-03-26):
说不接可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的。求老师。。。

网友A:
不需要短接的。
使用手册上说与com端短接。不知错没错

网友A:
COM与V+是电压输出,COM与I+是电流输出,如果在外部接线中有噪声或纹波则在V+端子和COM(I+端子和COM) 之间连接0.1 至0.47 mF25V 的电容器。
嗯嗯。I+端和COM端也可以连电容抗干扰吗?另外下图是我在手册看到的,困惑了。。。可以解释么。谢谢

楼主:
FX-2DA 特殊功能模用户指南JY992D74901B

网友B:
到群里面讨论吧,看签名
好好。。
PLC交流千人群:57512954

网友A:
FX系列的2DA电压输出I+与COM要短接,4DA不需要。Q系列的也不需要。
嗯嗯。谢了。

网友C:
com和+极输出,中间需要连接电容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