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6):
很多做维修电工的经常遇到一些控制器坏了却无从下手去摆弄,其实维修一般的电子电路板要懂得一些电子基础知识和一般电路分折能力之外,还要有相应的工具,有了工具就可练练手了
一.电铬铁.松香.焊锡.吸锡器.焊接或拆坏元件经常用的,电铬铁功率选在30~50W之间,大功率的电铬铁不适合用在电子元件
二.万用表.这个必备的,最好带毫伏毫安功能
四.剪钳,修剪长脚用
五.热风焊枪.更换IC用经常用
六.镊子大小一字,十字螺丝刀,尖嘴钳
十.放大镜,看小元件时用得上
七.电源.DC5V,DC12V.DC24V(或者0~30可调节).AC220V转AC110V是好是隔离的,
八.工业酒精
九.示波器,这个可有可无
有了以上工具就可以开始找电路板练手了,各工具的使用就不说明了,说下电源这个的妙法:
补充资料:接到有故障的控制器先不要通电,一.询问用户的故障情况和控制器显示情况,二.打开机盖要先看保险管或者有元件烧坏及烧得发黑的地方,这是便于分折故障范围,如果保险管是好的就可以通电试试,保险管烧坏了,更换保险管后降低一半输入电压(110V)试试整流是否正常。
故障例一:无显示,保险烧.打开机盖找出主板的供电是几伏(可以看滤波电容参考),再用相应电电源供电可检测主板是否正常,主板能正常运行,那剩下的电源降压部分也不是大问题了
故障例二:无显示,保险烧.更换保险丝后用110V电源接上(这样至少不会马上炸机),如果保险丝马上变型则说明有严重短路
主板的故障比较难修,有些IC在市场上都买不到,这个要有深厚的经验啦
因本人能力有限尚有不足之处,本篇抛砖引玉希望有高手行家们指点指点,同时希望能给有电子兴趣者一起交流交流分享
  • 下载积分:+1(xukai1130) 感谢!

网友A:
    很感兴趣,但一直不知道怎么下手,有人带一下那就好了。

网友B:
    我也想学下电子维修,就是学电子很费力,学不进去。真是郁闷呀!如果有培训想实地去学习学习。

网友C(2013-10-10):
    楼上与的对初学都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