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 可以串接在一起嗎?

楼主(2013-03-26):
有個疑問
不管是FX3U 1N 2N 等等
所有的COM口都串在一起然後接0V
這樣會有什麼問題呢?
目前是都可以正常運作
Y輸出有伺服馬達、步進馬達、還有交流馬達、ㄧ堆氣缸

网友A:
同一电压的可以
热心助人!

网友B:
应该是并联,
并联和串联都搞不明白???????????

网友C:
大哥,COM端可以并在一起的,,每个COM端接的电压都可以不一样,如果你控制的东西有24V 220 0V的那个COM端的电压也可以接的,COM COM1 等等,可以接不同的电压

网友D:
好像模块的com和plc的com不能接到一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