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我的fx1s的plc我想设置时间怎么写呀

楼主(2013-03-26):
我的fx1s的plc我想设置时间怎么写呀,

网友A:
没说清楚:你是想让PLC有时钟功能还是写个时间程序控制输出端子

楼主:
用PLC的时钟功能写个时间程序来控制外电路

网友B:
这个,手册里面好像也有!!

网友C:
特殊数据寄存器

网友D:
是不是要这个啊?
我不是不懂,我只是略懂略懂

网友E:
在软件里, 点击 在线——》时间设置 把你要的时间设置进去就可以。
要求:PLC与PC在线连接的时候才可以设定,希望可以帮到你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