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128MT可以QX42扩展输入模块吗?

楼主(2013-03-26):
FX3U-128MT可以用QX42扩展输入模块吗?如果不可以最大能加FX2N的最大扩展是多少?请指教指教

网友A:
不可以,300多点吧

网友B:
接口不一样吧!

网友C:
不可以加Q的扩展模块!
必须加2N的扩展,本体最多扩展到256点,如果加CC-LINK模块,最多是384个点!

网友D(2022-05-23):
最多256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