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P4触摸屏装上重启电脑蓝屏

楼主(2013-03-26):
西门子触摸屏SP4装机不重启电脑,使用正常,重启电脑后就蓝屏,我就设置最后一次正常启动,启动后好像就SQL数据库丢失,我开始以为它重启是和别的软件冲突,就重新装系统,并且装上系统后只安装触摸屏,并且在开机启动项把所有和触摸屏有关的都关掉,这样重启还是如此,之前安装都很正常,就是最近更换显卡后,在安装就出现这种问题,大家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期待高手解决!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我首次安装后蓝屏,重启选择最后一次的选项就好了。
你这情况,看来还需要更换一个纯净版本的XP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首次安装后蓝屏,重启选择最后一次的选项就好了。
你这情况,看来还需要更换一个纯净版本的XP系统。
重启选择最后一次的选项后电脑能起来,就是软件不能用了!缺少SQL数据库,打不开项目也不能创建项目!郁闷了!换了几个操作系统都不行,开始还都没有问题,就是换了个显卡就不能用了!这个和显卡有关系吗?

网友A:
不太清楚,我的重启之后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看来没有人遇到我这种情况了!有好兄弟帮帮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