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这条程序怎么解释?

楼主(2013-03-26):
plsv 2000 y2 y100,这里的Y100是旋转方向,有没有实际的触点?

网友A:
可有可无的,看你驱动器设置,和接线。

网友B:
y100 一般没有吧

网友C:
不接实际触点,如何控制方向?

网友D:
应该就当是方向信号断开,实际不用接线,然后方向是反方向。

楼主:
PLC的扩展接点也没到Y100。
驱动器方向信号接的是Y3,
就是不懂程序为什么这样设计?为什么不把Y100直接写成Y3?

网友E:
有些电机只是单方向旋转,不需要控制方向,为了节省PLC输出点,方向信号可以不接,但是指令又必须要使用,可以写个大点用不到的端口了,我也这么做的,欺骗一下PLC而已吧,我使用的是M继电器也可以的。

网友F:
编程时PLC不会显示超出元件范围吗?

网友G:
会报警元件范围错误,试一下就知道的

网友H:
Y100肯定有的。扩展没到Y100,难到Y100当中继用了

网友I:
Y100是可以的,但前面的寄存器会地址报警的。

网友J:
我勒个去!程序错误!这样解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