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6):
今天看到一个s7-200与mm420用uss协议通讯的程序,正反转用外部端子控制,用通讯控制频率,uss块的调用我会,也知道输入的频率speed为实数,程序中转换频率的程序为 上电常通,双整数除法vd100/269=vd110,双整数转实数vd110,vd120;把vd120放入USS的speed中。
电机转数为1450转每分钟,4极  变频器参数2009=0

我想问一下269是怎么算出来的? 还有vd110在程序中是频率还是什么其他的数?

网友A:
Speed_SP: 速度设定值。速度设定值必须是一个实数,给出的数值是变频器的频率范围百分比还是绝对的频率值取决于变频器中的参数设置(如 MM 440 的 P2009)

P2009: 决定是否对 COM Link 上的 USS 通信设定值规格化,即设定值将是运转频率的百分比形式,还是绝对频率值

= 0 不规格化 USS 通信设定值,即设定为变频器中的频率设定范围的百分比形式。
  1 对 USS 通信设定值进行规格化,即设定值为绝对的频率数值。

--------------------
以上说明该控制中设定的数值为频率的百分比。
至于该数值是如何推算出来的,要看工艺流程

网友B:
买本书看看 一看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