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三菱触摸屏的画面在外置显示器上显示

楼主(2013-03-26):
触摸屏型号(GT1675M-VBTA) 外加 GT16M-ROUT RGB输出模块,现在想把触摸屏上的画面扩展到电视上,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要如何设置!!

网友A:
在触摸屏后面加一块SVGA/VGA 用多色显示板( 用于显示65536色)接上电视机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大家有没有详细点的操作手顺书啊!!

网友B:
按1楼说的,装上通信卡在触摸上,接上通信线就行了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楼主:
现在问题是,我装了GT16M-ROUT模块及安装了驱动,在电视的VGA接口就是连接不上,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资料上说的连接线我看了一下就是跟我们电脑的VGA信号线是一样的!
有没有连接成功过的前辈出来指点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