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一个问题

楼主(2013-03-27):
请教版主三菱FX中ALT(P)指令在S7200中对应的指令是什么?谢谢!

网友A:
没有这个指令,只有你自己搭建以个,呵呵,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实现的

楼主:
谢谢了,请费心搭一个,本人太愚钝。

网友B:
又有见识了

网友C:
单按钮启停有很多方法可供选择

网友D:
単钮启停要在输入后面加个上升沿,否则会有问题

网友A:
7楼说的有道理,我疏忽了,呵呵

网友E:
LD I0.0
EU
INCB VB0
网络2
LD V0.0
= Q0.0

网友F:
学习了,人才济济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
为什么我调试这个程序不能运行呢

网友A:
那个程序按钮后面要加上升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
这位师傅你好,这个梯图怎样放在帖子里的?

网友H(2013-04-26):
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点问题
你试试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