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模块的外部输入指示灯都亮了,但是PLC监视不到输入接通,怎么回事?

楼主(2013-03-27):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如果是实际工程上出现这样的情况 你得看看是不是干扰造成的, 干扰可能造成你的监视刷新速度变慢 灯却会亮 而且有逻辑输出 你发的图片没啥意义嘛

楼主:
线没接......
20P的 前连接器 20脚接了 -24V 1脚我没有接+24V
就这么 拿了一根 +24V和 2 3 4 5 6 7 8脚 去短接 指示灯倒是亮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有时候说不定也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请问你下载了程序没有?哈哈。

网友C:
最大的可能,输入模块坏了!~

网友B:
还有你是否已经建立与plc的通讯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