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7):
各位大哥,我用了一个三菱3U 32点的PLC,想用触摸屏控制,不知道选什么样的触摸屏合适,各位能给些建议吗?只是简单的启动,停止,故障报警,之类的要求

网友A:
看你要多大的屏,就选回三菱的就行了,单色的还是彩色的,简单控制,选择一个最便宜的。

网友B:
3U直接配个显示屏就OK啦

网友C:
只是如此简单地 要求的话几乎市面上流通的触摸屏够可以满足

网友D:
我个人想法:如果单启动,停止,故障报警的。就用一些开关代替吧,这样成本还叫低点。如果是楼主那样说,就用三菱触摸屏也不错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想法:如果单启动,停止,故障报警的。就用一些开关代替吧,这样成本还叫低点。如果是楼主那样说,就用三菱触摸屏也不错的。谢谢

触摸屏就是代替开关的啊,不停止启动,还干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U直接配个显示屏就OK啦

这位大哥,可以详细的解释一下吗?

网友E:
用什么样的触摸屏都行,我推荐用昆仑通态的触摸屏,性价比极高。

网友F:
随便有个就可以

网友G:
3u还是选三菱自家的吧。如果是2N的选国产的就可以了。差一点的信捷,好一点的威纶。

网友H(2014-03-18):
用个文本显示器吧,虽然恶心,也可以显示报警,便宜

网友I:
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吧。

网友J:
ET070,不到400

网友K:
引用 网友J:
ET070,不到400
今天刚刚也看了下这个,不过还刚刚开始学习PLC,表示完全不懂触摸屏。。。
晕,回完贴才看见是3/27的,还以为是穿越了呢,结果是。。。

网友L:
搞个步科也不错。

网友M:
屏可以采用,台达,维纶 国产7寸彩色的价格才1000不到 ,比什么三菱的性价比高

网友N:
信捷比威纶差在哪?象这样简单控制还满足不了吗?性价比还高。我想只要能满足一般工艺需要我到更建议大家支持一下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