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7):
请教各位大虾,代替三菱SUM指令用西门子什么指令?或者库?如有还请各位大虾不吝指教,多谢多谢。

网友A:
sum是三菱的特色指令,西门子没有与之对应的指定

网友B:
引用楼主daxiang2009于2013-03-27 12:29发表的 代替三菱SUM指令用西门子什么指令? :
请教各位大虾,代替三菱SUM指令用西门子什么指令?或者库?如有还请各位大虾不吝指教,多谢多谢。

如果使用S7-300/400系列的话,可以使用TI-S7转换库中的Fc99(Bitsum).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