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此终端继电器和普通继电器有何异同?

楼主(2013-03-27):
如题,请问此终端继电器和普通继电器有何异同?
描述:终端继电器
终端继电器 G6B-4__ND.pdf

网友A:
欧姆龙的继电器组,4个继电器组成,公共端内部已连接
损耗电流更小一点,带动作指示灯,只有一对常开触点,电流3A-5A 线圈电压DC24V
小继电器更换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