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7):
程序如下,D80里的值小于D54时候有输出1,D80大于D55的时候有输出2。
但是在运行时,我不改变D80的值,只变化D54和D55的值时出现了问题。
比如当D80的值为21时,设置D54为15,D55为30,本不该有输出,但是还是有输出1.。只有设置D54为9以下时,才没有输出。
当D80的值为21时,设置D54为9,D55为20时,本该有输出2,可是没输出,只有把D55改成10以下时,才有输出2.。。我很费解

网友A:
先来仿真楼主的第一种情况【当D80的值为21时,设置D54为15,D55为30,本不该有输出】:

看,M2和M7确实都没有输出;
再仿真第二种情况【当D80的值为21时,设置D54为9,D55为20时,本该有输出2】:

M7确实是ON的。
--------------------------------------
显然以上两种情况可以推断出D80的实际数值为K10,那么只有这种情况:

双线圈才会导致这种现象。
第二个D80的数值K21是GX Developer作为显示的最终结果,但在执行CMP指令时,D80的数值实际上是K10,并非K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