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7):
G7的变频器,需要把频率加到60,可E1-04不能调最大频率,额定在50。H1000的可以调,在线等哦

网友A:
在高级程序模式里调整

网友B:
仔细看一下手册吧,在高级参数里有的,具体忘了,以前在电梯上调试过

网友C:
仔细阅读说明书
小猫

网友D:
看下D2-01

网友D:
看一下d2-01这个参数。

网友E:
安川1000系列內部出廠對應為60HZ或是72HZ
G3/G5/G7出場對應因為地區工頻最高 E1-03請注意是否為設定為00(50HZ)最高速限對應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