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请教台达触摸屏历史曲线问题

楼主(2013-03-27):
请问兄弟们触摸屏的历史曲线怎么做啊,想做一条可供第二天查寻的加热曲线。我试做了一条,设一个输入窗口,不断改变数字但就是没曲线出来,请兄弟们指点下。谢谢!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可以用采样功能里面的历史趋势图 注意历史数据缓冲区设置里面的触发源 如是PLC触发 就要进 选项——设置模块参数——控制命令里面设置相应的触发地址!
离线模拟
没有刻度数和时间值吗如Y轴表示温度X轴表示时间,兄弟帮忙教一下。

网友A:
不晓得你想要的是不是这个效果 Q41039753
是的,这个在台达里面怎么做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