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复位开关控制一盏灯,不用指令只用继电器怎么接?
学无止境+++

楼主(2013-03-27):
一个自复位开关控制一盏灯,不用指令只用继电器怎么接?
开关就是按着就ON,放开就OFF的那种,
开关控制一盏灯,要求按一下灯亮,再按一下灯灭,
想了一晚上也没想明白,
求解~~
各位大大 能用PLC的梯形图表示吗,看不大懂啊~!~!~~

网友A:
实际上就是两个继电器接嘛 就是一个好经典的正反转电路啦 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B:
一个按钮上有常开和常闭,这两组都得用上。
以前想过这电路,现在手头上没有。再想想吧,只用一个常开点是完成不了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按钮上有常开和常闭,这两组都得用上。
以前想过这电路,现在手头上没有。再想想吧,只用一个常开点是完成不了的。
谁说一个常开点完成不了的啊,不就是单按钮启停吗,随便百度一下就有图了,需要几个中继而已。
自学

网友B:
真正的接线去试了么?
我看到过好多只用一个常开控制的,我也试了。没有成功。乍看理论过的去。

网友D:
只有一个常开触点,要4个继电器可以实现

网友E:
这么着。
下载积分:+1(zhangli019)

网友F:
单按钮启停,本网站里有,楼主要多学习喔

网友G:
三个继电器搞定,我试过了

网友H:
这个可以

网友I:
我做过两台泵交替启动的电路 我想原理跟交替启泵是一样的

网友J:
单按钮起停,百度下很多原理图的

一个自复位开关控制一盏灯,不用指令只用继电器怎么接?

楼主:
各位大大 能用PLC的梯形图表示吗, 看不大懂啊~~~

网友K:
將9F 轉化成PLC

网友L:
步进式继电器

网友L:
步进继电器类似于双稳态,在触发脉冲到达后,能使输出状态发生改变并一直保持到下一个脉冲到来之前,它具有记忆功能。步进继电器就是依据现稳态电路工作原理而设计出的一种新型电磁继电器,它采用脉冲驱动,由机械结构保证触点动作后被锁定直到下一个驱动脉冲到来之前。步进继电器不需要维持电流便能使触点保持所需要的状态,可以节省电能。
步进继电器,从驱动方法上讲可以称为脉冲继电器,从工作方式上和输出状态上讲可称为步进攻稳态继电器。
学无止境+++

楼主:
要写一个伺服控制的程序,要控制伺服跑点,可是有至少有十个机种,但每个机种的伺服要跑的点数不同,但是机种前面的几个点是一样的,只有最后几个点不同,但是我又不想美每个机种都写一段程序,要怎么办,

网友M:
9楼,好电路,

网友N:
很多年前有个人考过我这个题目,画了好长时间都没搞出来。最后人家把图给我了。原理没错。有天闲来无事,接来试试,动作不对。以为线接错了。打上线码,再接还是不对。郁闷啊!后来人家接了正常,高人啊。好长时间没有联系了,不知道人家现在在哪?希望他可以看到!

网友O:
单按钮启停用三个继电器,一个按钮就可以了,我就用过了。
一个自复位开关控制一盏灯,不用指令只用继电器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