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请高手帮忙解读这个程序段

楼主(2013-03-27):
请高手帮忙解读这个程序段

网友A:
这个 应该 去 局部变量表看看
或者
全局符号表 看下 就比较清楚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看了的,就是看不懂,全局符号表没有这些符号

楼主:
请问局部符号表在哪

网友A:
就在你 FB 块 FC块 靠上面啊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如楼上所述,这是接口设定的IO变量。
你完全可以把他们改为常见的I*.*/Q*.*来理解程序。
在使用应用时,调用该功能(块)就会出现这些接口的管脚,让你来输入I*.*/Q*.* 。

网友C:
这是一个FB块里的内容 有一个FC来引用这里的引脚。你应该先看到FC块,有调用FB的再去找这个块儿就能看懂了。

楼主:
谢谢大家,收益匪浅

楼主:
请问这个图里面的绝对地址和实际的地址是怎么联系的

网友D:
大概意思是:当操作模式开关在自动状态,加上进工件的条件都具备,这时只要以下两个条件的其中任何一个接通一个瞬间就置位进工件继电器。这两个条件分别是进板触发条件具备和没到位的情况下减速开关接通一个脉冲。

楼主:
谢谢,学习了,脉冲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