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拖二

楼主(2013-03-27):
我没有用过一个变频器托过两个电机。我知道可以的。有用过的大侠么?传授点经验。在这里谢过了!!!
比如功率计算,注意细节等。

网友A:
我用一个2.2千瓦的带了两个0.75的电机,同时启动的,负载较轻,就是要分别加装热保护,关键是测算一下负载平时的运作电流,还有是否重载启动,其他我也没啥经验,就用过一次,是两节输送带负载波动较小。
下载积分:+3(xukai1130) 感谢!

网友B:
用过一15千瓦带6台1.5千瓦的,每一台都加装独立的接触器和热继电。
下载积分:+1(xukai1130) 热心助人!

网友C:
起重机上用一拖二比较多,就是大车的行走电机,变频器的功率要比两台电机的总功率适当放大就可以
下载积分:+1(xukai1130) 热心助人!

网友D:
我用过一台30KW的变频器拖动两只15KW的电动机,主要应考虑变频器输出电流大于电动机额定电流
下载积分:+1(xukai1130) 热心助人!

网友E:
这个正常,我看见过37KW的带10个3KW的辊道电机的,正常使用好几年了,
下载积分:+1(xukai1130) 热心助人!

网友F:
变频器能满足两台电机总的工率就没问题
下载积分:+1(xukai1130) 热心助人!
小猫

网友G:
用过一拖四的,变频器功率大于电机功率。
下载积分:+1(xukai1130) 热心助人!

网友H:
我用过,变频器是多台电机功率之和
下载积分:+1(xukai1130) 热心助人!

网友I:
只要变频器功率满足了可以正常使用
下载积分:+1(xukai1130) 热心助人!

网友D:
不能用矢量控制
下载积分:+1(xukai1130)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