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个高手知不知道 有一个叫磁粉的东西啊!

楼主(2013-03-27):
如题!~

网友A:
是磁粉离合器还是刹车?

网友B:
三菱的 磁粉离合器 用过
通个电来 产生一个阻力
可以通过调整电压 来改变这个阻力的大小
下载积分:+1(a271156864) 感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那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D:
磁粉离合器用过,就是通个直流电,通过调节电位器来改变电压电流,从而改变磁力大小,比如用来控制薄膜的拉伸。
下载积分:+1(a271156864) 感谢!

网友E:
磁粉离合器 制动器,原理相同离合器两端有轴制动器只有一端有轴,通过调节电压(一般0-24v)来调节电磁铁的磁力,使磁粉成放射状来增加摩擦力,从而达到离合和制动的效果,
下载积分:+1(a271156864) 感谢!

网友F:
有磁粉离合器和磁粉制动器,功能不同。

楼主:
磁粉离合器用过,就是通个直流电,通过调节电位器来改变电压电流,从而改变磁力大小,比如用来控制薄膜的拉伸 就是这个功能! 不知道那里有卖不!~

网友G:
奇怪,楼主跑哪去了?俺卖这个东西

网友H:
磁粉一般都用在张力系统中,转速慢的话用磁粉,快的话就要用变频器或者是伺服了